宽带连接错误651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09):
大家在上网的时候碰到宽带连接错误是常有的事,经常会有不同的错误代码提示,其中”错误651”是很常见的一种。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宽带连接错误651”是怎么回事儿!

(插第一张图)
错误651是宽带上网错误代码查询障碍的现象之一,具体表现就是网卡灯一直闪或者不亮。出现错误651提示是由于用户终端与网通局端设备连接中的某个环节中断导致的,用户端(拨号软件、网卡驱动、USB猫驱动、计算机系统、ADSL猫本身和入户后线路),网通负责部分(电话外线、局端设备和设备端口),多数情况下可能会是由于外部网络断线,或者是设备出问题导致不通。
宽带连接错误651的解决途径
一、重新拔插插头
将网线的插头拔下,看有无损坏;重新插入后网卡灯还是不亮的话,可能是Modem或者网卡的问题。
二、系统故障
1.更换系统文件,将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的raspppoe.sys文件从一个可以正常拨号的系统中复制一个并替换;
2.文件权限问题,将C:\windows\system32\LogFiles\WMI目录给予管理员权限,双击WMI文件即可;
3.网卡驱动问题,将“设备管理器”中的网卡卸载掉,重新启动电脑,系统会自动重新安装自带的驱动;
4.设置网卡,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右键单击后选择“属性”,选择“高级”选项卡,在列表菜单中找到“速度和双工”,设置为“100M全双工”;
5.重启电脑,创建一个新的宽带连接,不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直接连接,如果出现“错误691”的提示,输入准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6. 拨打当地的服务提供商,让专业人员帮助解答。
关于“错误651”的问题就说到这里,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法可以来U大师官网论坛反馈。
Tags: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U盘装系统(来源:u大师官网)

网友:
没遇到过,也看不懂

网友:
你弄个无线网卡试试,也许你网卡挂了

网友:
学习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745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