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刷成I7,8G内存的电脑做系统做不进去啊

楼主(2013-08-09):
郁闷昨天客户拿来个笔记本就是这个 我一开, 上面贴着 i7,打开看内存是8G    1T硬盘, 。让我给他做系统,。后来我就给他做, 吧他硬盘拆下来竟然是  并口硬盘, 在一看, 上面标注的是 30G。 然后我方到我电脑上面给他 直接ghost 硬盘, ,方会原机不能引导。 后来我吧硬盘低格, 重新分区, 重新建立引导, 在做系统都不行,我换了好几个 版本的win7 都不能引导,
       求朋友指教, 指点,  怎么弄啊????

网友:
刷的i7 8G这是有多js啊,30G的硬盘装win7就不够用啊

网友:
我一看到这种机器就知道是翻新机,再说啦,楼主你自己应该也能识别啊,接手之前就应该和客户说清啊,
这种机器一般都强行装的系统。

网友:
贴牌冒牌的?

网友:
这都是骗外行人的呀,都是一看这配置这么高,这么便宜,不错

其实 都是垃圾电脑

网友:
用TTL可以改硬盘容量,现在的JS啥都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