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6930P屏里面的小板子是高压板子吗

楼主(2013-08-09):
我这里有一台HP6930P笔记本,暗屏,量得LED屏灯电压为OV,没有电压.一般笔记本直接一线屏线连接LED屏.但这台有一块小板子,连屏比,还有摄像头的.请问这块是高压条吗?

网友:
摄像头是独立的,不带高压。

网友:
是我看错了,屏换过了,高压板换了,还是暗屏.屏电压3V用,1.2信号那些都有,就是驱动LED灯管的那个电压没到.请问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才到的吗?

网友:
查io的条件吧 看您这种情况 貌似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