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三线TP-LINK IP控制 的设置的方法

楼主(2013-08-09):
我最近上网的时候老是出现 无线网连接是好的 可是就是不能上网,刷新了几次网页又可以上网了,所以我现在想设置一下路由器,可是 三天线的路由器的IP控制设置里面分什么上行 和下行 怎么设置 都说不正确的,我那里的网是10M的, 求大师帮助啊!!!
无线网
路由器

网友:
上行就是上传速度,下行是下载速度,上行不要设置为0。这里应该是设置带宽不是网速 按照10000KBps分吧

网友:
只要把帐号密码设置好,无线密码设置好就OK了,其它基本不用去动的

网友A:
上下行那里基本不要管,若是要动就按最大数值去设就行了,能连不能连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路由器来试下,才能找到问题

网友(2013-09-26):
首先要把ip控制勾选,再把要控制的ip段输入,下行的数值控制一下(1M=1024kb)就可以了

网友:
这好像是自动控制的吧。要么就是你开启了宽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