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自动触发点开关能跑码关机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3-08-09):
华硕p5p43t自动触发点开关能跑码关机风扇还在转,电压都正常,就是通电就自动开机不跑码,你再点开机针能跑码正常,但是关机了屏幕熄了不断电,风扇一直在转,想换IO试下手里暂时没有!

网友:
测了下绿线的电压不起来,只有0.几V,但是找不到绿线通哪里.............

网友:
IO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看了另外个帖子说是绿线到822的排阻有问题,但是我没找到那个连接到绿线的822排阻........

网友:
在IO旁边有两个822,换其中一个就好,正常阻值是1900多,先打一下阻值

网友:
给电池放电

网友:
822排阻么.。。。。。。。。。。。。。。

网友:
     不行啊 亲

网友(2013-09-23):
把io边上的822排阻换了看看

网友(2014-03-01):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 一样的情况 充电自动开机  换了I/O 不行 换了65脚的旁边那个822电阻就好了 你也换个试试

网友(2015-04-07):
确实这样  65脚822修复成功

网友:
错了 是65脚旁边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