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20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接到一台LENOVO E520。待机电流是0.425。能触发,当电流跑到1.8A时就又回到0.425,如此自动反复,不知是哪坏了,请高手指教啊!!!!!
Lenovo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论坛上倒是有BIOS,不过有两部分,要怎么刷呢??

网友:
这应该是掉电了,查查电压

网友:
待机明显大啊,查查网卡短路没有?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个样啊,不知怎么回事,高手们都到哪去了!!!!!!

网友:
0.4A的待机么?

网友:
待机偏高,

网友:
我遇见了一样的 问题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