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笔记本主板冒烟,粗心呐

楼主(2013-08-09):
犯了个低级错误啊,请同行们注意了,不能让小孩动恒流源,严重烧坏充电IC。(ISL6251HAZ)

网友: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清楚点

网友:
修电脑这行就是要小心。一个小细节就会导致,致命的错误

网友A:
哈哈,正负反接,我一直想试试会烧什么东西,但不敢,今天可以看到结果了,也不是很严重

谢谢提醒,不仔细看真没发现啊。

网友B:
这板子保护隔离做的差劲

网友:
问题我都不知道什么。有点迷糊

网友:
我还没遇过这样的是 下次要小心哪 我本以为正负极接反了只会不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负反接,我一直想试试会烧什么东西,但不敢,今天可以看到结果了,也不是很严重

是的、更换后主板正常。幸好冒烟了,不然后果就严重了,公共端通过保险电阻到3V5V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保护隔离做的差劲

是的、长城的主板价格低。很多元件都省了。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 是不是加在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偏高从而烧坏了 充电IC 呢

好久没看到这位大师了 他来了 我们这论坛的气愤就“混合”了不少  起到决定性作用!

网友:
正负极接反,直接冒烟,从楼主这里学到经验了。多谢分享。

网友:
说明这个板子保护做得太差了,我刚插反一个sony机子,结果把本来没有待机的变成有待机的了

网友D:
我上次搞一HP的,我想把电流档调到最大,我伸手过去把电压调到最大了……

网友(点评):
你牛。。你真牛。。。烧了没。?好像我也干过。哈哈

网友:
电压调低了倒没啥事,调高了一看肯定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搞一HP的,我想把电流档调到最大,我伸手过去把电压调到最大了……

你的HP有没有冒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负反接,我一直想试试会烧什么东西,但不敢,今天可以看到结果了,也不是很严重

我的线接了一个二极管!接反没有电流的!楼主也试试

网友:
呵呵,真的一个细节就会致命的打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线接了一个二极管!接反没有电流的!楼主也试试

接了个多大的二极官什么型号能具体说下吗,你接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在主板供接口旁边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