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能把AM2的座子拆下来,再能重新焊回去完全没有问题的吗

楼主(2013-08-09):
有没有谁能把AM2的座子拆下来,再能重新焊回去完全没有问题的吗

网友:
没试过      有试过的同学吗?

网友:
没问题的CPU座我焊过不会坏了的

网友:
焊成功过,AM2的不好焊。不过坏的也不多啊

网友:
问一下你们底座的焊孔里面的残留锡怎么清除!还是不清除直接上底座
老是上不进去,烦死

网友:
连月饼老师都说不好焊的话  那么用土炮的人就算了  不过AM2的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多  不管是单还是双桥

网友:
AM2的座子我是没焊过·怕坏!!!不修我都不焊!!!

网友:
很好焊啊!不过一定要先拆除上面白色上盖再焊!焊好后绝对和原装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