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温度高,掉电 求解

楼主(2013-08-09):
手上有台X100E的机器进系统用鲁大师测开机马上80多度,压力测试一会到100多度然后马上就掉电了,处理方法(硅胶,风扇清理,风扇改长转不行),但散热片依旧很烫,有没有那位碰到这种现象的,麻烦说下。还有我怀疑是散热片的问题手上又没有这个机器的散热片,求助看论坛里这个机器挺多温度高的但都没有解决

网友:
我去 昨天我接一个 没搞明白 放弃了(cpu打黑胶的amd的  贼热)只好放弃了 在下也求正解呢!

网友:
只能先换个散热片试试  AMD集成的CPU 温度本身就搞如果散片出问题也会死机掉电

网友:
是不散热的铜管不行了

网友:
坏的铜管风扇的时候铜管会发热,如果铜管一边热一边不热就是铜管坏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散热管,一头不热就是铜管坏了,其他型号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散热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