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板号r13

楼主(2013-08-09):
主板温度高,求解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正常,你看新机器,那个主板温度低过

网友:
没事,能开机就可以了,管他高不高呢。坏了不更好嘛,,呵呵。

网友:
我台机也是报主板高温,以前看后心慌慌的,后来不了,玩游戏开挂都没问题,

网友:
G4系列都是一个鸟样,惠普散热做的太失败了,那散热铜管做的连神州都不如

网友:
惠普的机子都是这样的,温度很多,要致富修惠普!

网友:
没有什么事情。只要CPU和显卡没事就好

网友:
上次我碰到一台台式机温度很好,CPU都正常,就主板温度高,后来不修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显示的主板温度是哪块温控?有知道的么?

网友:
HP的机器都很破  碰到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客户换的铜管,现在主板温度高  客户不愿意了。

那就接着换主板好了。。。。。。

网友:
HP的机器真的是越做越垃圾!

网友B:
软件测的不靠谱。不用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客户换的铜管,现在主板温度高  客户不愿意了。

遇到这样的客户很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测的不靠谱。不用管他。

手摸着也烫

网友(2014-07-11):
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