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13-08-09):
显示器一插上电源。屏幕就是白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问题或者是屏挂了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10 22:24):
我遇到过高压部分问题也导致白屏

白屏说明灯管已亮.纯属误导

网友:
测下屏供电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代换法可以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
逐步排查:屏线,驱动板,屏电路

网友:
测下屏电路那一块有供电没,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查看一下

网友:
一般造成白屏就是:驱动板,屏线,屏的问题。你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