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主板,从开始菜单点关机自动重启。系统重做也一样

楼主(2013-08-09):
映泰H61主板,从开始菜单点关机自动重启。系统重做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问题,看下能不能强关,插电会自动开不?

网友:
H61新东西 坏的见过也没敢修 直接售后多省心,不过我感觉应该没那么绝对的怪主板,说不定就是病毒或者其他的硬件;至少要一个一个的试一下。

网友:
估计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下BIOS就行

网友:
主板和电源的关系比较大!-----为了早日成为正式会员,必须要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
这个貌似跟电源模式有关!!!

网友A:
bIOS设置 不行的话就是硬件 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查看电源管理有没有设错

网友:
估计电源没问题 进BIOS检查电源管理设置

网友:
到底换没换主板啊

网友:
主板先放电,恢复出厂设置,在把硬盘全盘清空,重新做系统了

网友(2014-02-06):
如果开机不亮怎么办

网友:
刷新一下主板BIOS就好了

网友:
如果确定系统没问题的话,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回复一下BIOS,是不是设置了,关机自动重新。

网友:
清空bios再试试看,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大点。

网友:
新机子的话,估计是需要升级BIOS,跟你的CPU、内存不是很兼容

网友:
正好也遇到一台这种的机器 故障一样 觉得应该是南桥的原因 暂时没敢动

网友:
一般做法:1.清空coms,放电。2.重做硬盘。3.安装系统。再有问题查硬件。

网友(2014-06-07):
手上一块 MS-7329 主板,其他一切都正常,,就是关机就重启了,郁闷,bios,内存,CPU,系统跟不用说了,都搞了,还是不行,有没有搞好的,支下招

网友:
这个怪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见到这种板,都不好下手。

网友(2014-07-29):
排除了电源跟系统的问题刷了BIOS还是不行的话,还是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吧

网友:
刷BIOS或主板放电 看看行不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板放电 后好了。

网友:
确定是主板后,拆了网卡试试

网友(2014-10-16):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 不行的话就是硬件 了

怎么设     我的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so 恢复出厂设置,硬盘全格式化试试

网友(2015-06-05):
今天我也有一台映泰H61B进系统 一会就掉电  温度都正常 你那台搞定没有啊

网友:
先看下关机按钮模式吧,有的系统默认不是关机是重启或休眠,如果不是系统问题一般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15-07-11):
V星H61-E33同样故障,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