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修硬盘录像机的大师,看下小弟的硬盘录像机为何重启

楼主(2013-08-09):
在一个酒店里装的监控,硬盘录像机用久了,随后就老重启。
硬盘

网友:
首先打开看里面有电容鼓包没,再就是把温度降下来试试。

网友:
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元件老化工作不稳定,灰尘太多散热不良导致。

网友:
目测是温度过高

网友:
是秒重启还是过一段时间?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初历化一下。 硬盘不要插,开机试一下,多久会重启。风扇对着吹,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