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插屏掉电。不插没事

楼主(2013-08-09):
掉了Q530 GATE_5S没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求支援

INVENTEC_PIAGET-UMA(6050A2268201-MB-A02 UMA 2.0 HP_4415S_AMD).pdf

网友:
换屏线呀 屏线烧坏了吧!

网友:
插屏线不接屏没事啊。。不会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短路了

网友:
找一个换上去吧,看行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换屏线和屏试试  是不是上半截有短路

网友:
屏是好的。试过。。屏线也试了、、主板是进水氧化的

网友:
把接口清洗后,重新用烙铁托一下,我上次就是这么处理的!刚修好看电流跑上去了不掉电,接上屏掉了,当时就晕了,想想看是不是接口氧化,就这样处理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