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维修经验总结佳能相机故障

楼主(2013-08-09):
数码相机近距拍摄效果不好

故障分析:在拍摄照片时,如果物体离数码相机太近,超出了焦距对焦范围,那么,拍摄出来的照片的最终效果就不会太清晰。如果数码相机有微距拍摄功能,只要激活其功能并在相机允许的近距离范围内拍摄相片即可得到较好的效果。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多数数码相机不具有微距拍摄的功能,所以最好在数码相机的焦距范围内拍摄照片。

数码相机突然断电导致故障

故障分析:数码相机使用的是外接电源,没有使用电池进行连接,在使用时不小心碰掉了外接电源的插头,当再次开机使用时,发现相机中的SIM卡既无法删除旧照片,也无法再保存新照片。可能是由于SIM卡正在使用时突然断电导致写入数据错误或存储卡数据系统紊乱,从而导致无法删除和保存照片。只要使用读卡器重新格式化SIM卡后即可解决问题。在使用数码相机的过程中,注意不要让数码相机突然掉电,这样会导致写入数据错误或存储卡中数据的紊乱,从而无法删除或保存图片。

液晶显示器显示图像时有明显瑕疵或出现黑屏

故障分析:这种现象多数是由于CCD图像传感器存在缺陷或损坏导致的,更换CCD图像传感器即可排除故障。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二手数码相机中,选购二手数码相机时,一定要仔细鉴别CCD图像传感器。如果相机没有LCD显示屏,CCD览像器件的好坏一般无法直接判断,有时由于CCD损坏,但在拍摄时一切正常,直到电脑下载照片时才发现照片一片漆黑。所以,只能通过实拍查看输出照片的质量。

数码相机照片出现暗角现象

故障分析:暗角现象与镜筒组件的位置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相机中的镜头光轴与CCD中心相对 应,这样的结构使得CCD四周的光量与中心相比虽然暗一点,可是并没有明显的暗角;如 果CCD往镜筒左上角偏移,越靠近镜筒边缘入射光量就变得越少,于是暗角现象会慢慢凸 现;直到CCD左上角完全没有了光线入射,此时暗角就会比较明显。排除这种现象可适当开勇一下办法:(1)在拍摄照片时将相机设置为光圈优先模式。(2)先使用最小光圈拍摄蓝天,接着一档一档开大光圈进行拍摄。(3)在电脑中应该使用看图软件浏览照片,检查周围是否有明显差异。(4)如果出现的暗角比较明显,应该送维修站纠正CCD与镜筒口径位置,或更换镜筒组件。

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颜色不对

故障分析: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里的景物与实际景物发生了变化,有时偏黄,有时偏红,这种现象是由于白平衡没有调节好而造成的。所以,在拍摄时一定要先观察周围的环境,拍照之前把白平衡调节好即可排除故障。白平衡调节功能的作用和在使用传统相机进行彩色摄影时加色温滤色镜的作用类似的,目的是达到准确的色彩还原,只是数码相机的色温不需要在镜头上加滤镜,而是采用电路调整方式,靠电子线路改变红、绿、蓝三基色的混合比例,把光线中偏多的颜色成分修整掉。

数码相机拍好的照片上有很多小点

故障分析:该现象多数出现在拍摄夜景的照片中,是由于数码相机的感光度太高而造成的,拍摄照片时把感光度调低一些,然后用相对较长的曝光时间来补偿光线的进入,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有层次,而且也可以保证质量。当然,前提是要使用三脚架。因此在拍摄照片时一定要明白一点,感光度的数值越高,画面的质量就会越粗糙,感光度的数值越低,画面就会越细腻。但是,感光度高意味着对光的敏感度高。所以,在弱光拍摄的时候,如果选择高感光度,那么,如果数码相机本身的降噪系统不好,就会造成画布中出现很多小点。

数码相机无法识别存储卡

故障分析: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存储卡芯片损坏或者是使用了与数码相机不相容的存储卡而导致的。不同的数码相机使用的存储卡是不尽相同的,大多数码相机不能使用一种以上的存储卡。如果是存储卡芯片损坏,需要更换存储卡;如果是存储卡与相机不兼容,需要使用该相机能使用的存储卡,存储卡内的影像文件被破坏了,也有可能造成该故障的发生。原因是在拍摄过程中存储卡被取出,或者由于电力严重不足而造成数码相机突然关闭。如果重新插入存储卡或者重新接上电力,问题仍然存在,就需要格式化存储卡。

数码照片中出现黑斑现象

故障分析:照片中出现黑斑现象,通常是由于CCD表面有异物造成的,而镜头前附着的灰尘几乎可以忽略。靠近CCD的区域有污点之类的异物,异物的影子在成像后便会显示在最终的画像中,污点越靠近CCD,影子就会越清晰。可以采用如下办法进行解决:(1)在拍摄照片时,使用最长焦距,并将数码相机设置到最小光圈再进行拍摄。(2)拍摄完照片后,再在电脑中运行看图软件,核对照片是否有明显的黑斑。(3)如果有黑斑现象,就要送维修点清洁CCD,或者更换镜筒组件,即可解决问题。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CCD上有异物而造成的,在同位置同一个污点,镜头越往外,焦点到CCD的距离越远,污点的影子就越清晰;反之镜头越拉向CCD,焦点到CCD的距离越近,污点的影子反而模糊甚至看不见。

网友(2013-09-10):
楼主说的太全面了!那么请看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发现了吗有横杠啊!

网友:
相机修的很少哦。

网友(2013-11-27):
新手学习了,表示没有弄过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