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很蛋疼的联想E430的机器!求思路!谢!

楼主(2013-08-09):
联想E430送来时 可以开机 做系统就蓝屏 换 硬盘 内存 依旧!正纳闷时 机器显示跳了两下 竟然白屏了!外接开机状态 有时可以显示 有时不显!询问客户 说才换过屏 屏线也换过!拆开一看 果然才换的 三星屏!我又换了屏和排线 还是白屏!量了屏电压 正常!难道 原装屏线屏和换的屏线屏 不一样?原来是普分屏 换了高分?但是客户拿来时 是好的呀 可以显示!!显卡?显存?郁闷中求分析!谢谢!~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E430,做系统蓝屏,,,主板,内存,硬盘什么的都换了,最后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个CPU,,,,一切搞定。

网友:
看看cpu吧  新版的cpu不是很稳定 而且死贵的  试试吧  好了告诉下 结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