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触发掉电

楼主(2013-08-09):
   东芝L600  板号:TE2

       故障:待机0.007 触发电流到0.35-0.52左右掉电,每次触发电流都不一样。。

     而且掉电后待机0.015过几秒自动触发,然后循环掉电触发。。

     测量所有大电感 发现触发电流到0.52的时候电压都起来了,只有CPU电感电压只有0.6V左右。。

     测量HWPG触发到0.52的时候也有3V,EC也发出MPWROK,然后和DELAY_VR_PWRGOOD相与得到SYS_PWROK 发送到PCH,

现在断开SYS_PWROK 机器就不会掉电,电流0.5A,测量所有电压都起来了,但CPU电压只有0.67V,这样的结果会是PCH坏了吗?还是CPU电压这块还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8-14 22:35):
机器最后没有修了,客户等不及,EC PCH BIOS都刷过的,还是一个屌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3V,5V,1.8V等后级全部都查遍没有重大发现,也只是PCH只是加焊了一下,没敢大动下去了,留给下家去修吧,对了主板有进水的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有通病,掉电为BIOS文件出错导致。本人有此机器不掉电版本BIOS,I3-3xxM I5-3xxM系类CPU ,HM55南桥。

网友A:
求高手帮忙看看了。。

网友:
这款机好像有大电容吧?有了就是它

网友B:
先把cpu电压修正常问题应该就能解决掉。

网友C:
优先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电压修正常问题应该就能解决掉。

嗯,谢谢关注,明天上班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先查CPU供电这块

谢谢关注。明天就修CPU供电這块。

网友D:
刷BIOS好的还有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帮忙看看了。。

应该是通病来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好的还有比较多的、

大哥,是刷EC BIOS 还是PCH BIOS?只遇到过机器能亮,BIOS引起定时掉电,风扇狂转。。这种问题BIOS是怎么引起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pu电压修正常问题应该就能解决掉。

5楼正解,顶,先修CPU电压!!

网友E:
LZ有图吗?能不能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有图吗?能不能发出来看看

东芝L600 QD-TE2D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请不要回复这样的回复 谢谢

网友E: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VR_ON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VR_ON有吗?

CPU供电都出来啦,你说VR_ON有木有,只是CPU供电只有0.67V,CPU也换了。都是一个屌样,62882都发出了PG和 CLKEN#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VR_ON有吗?

谢谢哥们了,机器已经没修了,客户等不急。。唉。。

网友(2013-09-09):
供电缺少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