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开机到不进系统

楼主(2013-08-09):
联想E40 I3独显,最初现象电流上到0.6掉电,猜是上电没完成,拆机,量个路电压,有一个没出来,找到图纸,是1.8V给CPU的电压没有,在看芯片工作条件,2PIN没电压,顺着线路往上找,电阻PR65已经腐蚀,阻值无穷大了,取下来,我晕,板上PIN点都腐蚀没了一个,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电阻,飞线接上。通电试机,还是没电压,触发量其他脚电压,13、14、15PIN都没电压,14、15pin对地阻值只有60多,怀疑芯片坏了。定了一个回来换上,14.15PIN阻值好几百了,看来判断是没错的,确实是芯片坏了,可尼玛还是不出电压啊,,,,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悲剧了,继续看图纸继续想,1.8V给CPU的,是不是不装U不出来呀,装U一试,,,电流刷刷上去了, 接上屏,亮了,装机收钱,是这样想的
      装好开机  问题又来了,不进系统,,,显示一堆英文,看不懂。。不插硬盘也是这样,好吧,刷BIOS,,个种找,个种刷,现 象依旧,折腾了半天无果,头都大了,,,最后有人告诉我,那堆英文写的是 无线网卡报错,取下之后果然进系统了,不懂英文伤不起啊。知道问题之后,又去找BIOS又去刷,个种秘方都用了,还是不行,算了 就这么着吧,叫客户买个USB的,
伤不起啊,,,

网友:
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