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必看!!!杰微主板南北桥供电异常

楼主(2013-08-09):
今天拿到一块从机箱拿出来的杰微主板,插上诊断卡指示灯正常,跑00二话不说直接测主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出了,就是南北桥供电异常
南北桥旁有2个mos管。测得一个mos管 g3.5v  d1.89v   s1.2v     另一个g3.0v d1.89v  s0.6V   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管关系
很多新手会不会和我一样天真的就认为mos管坏了?努力的换了3次mos以后排除了mos管问题了
mos是经过电阻由358控制;刚好有358的料板  二话不说换了358 还是不行
  郁闷一会,突然想起来师傅说过358的+输入电压等于mos 的S的电压? 马上量了358ic第5脚也是0.6v
          +输入电压一般是由上下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
  通过跑线路找到了 上电阻30c和下电阻06c   在料板上找了221和101替换了
  重新加电  噢耶!!!!跑2r显示了!!!!!

                    新人!虽然是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搞了一下午。看迅维没有相关杰微主板的修复发帖,特发此贴!!!!!

网友:
各位指教了

网友:
能修好很不错了,换一个mos管基本都不用换了,应该先测一下s级的阻值的,阻值不正常前面都正常也产生不了电压的,这种一般不是上下管的,基本都是比较器控制的,可以再教你一个办法,另一个输出的也是1.2v的话,可以用第一个mos的s级1.2v给比较器正相做基准,第二个mos管输出的也会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