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电脑开机后反复自动开关机的故障检修

楼主(2013-08-09):
新配的电脑,装好之后点不亮,故障现象:反复开关机

经检查是cpu插座针脚弯了2个 拨正了一个 但是另一个是折了180度

用镊子掰的时候给掰断了。

但是能点亮了。

故障暂时排除,但是我不知道那根断的是什么针脚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不过你以后要小心就是啦!

网友:
再出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