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长城HP-2800DY电源管理IC

楼主(2013-08-09):
电源雷击了,管理IC炸飞了,不确定是不是P1014AP06,知道的大虾说说。谢谢
长城
电源

网友:
如果是7脚的就90%以上是

网友:
P1014AP06如果是7个脚基本就是了,不是的话也可以用这个代换的试试,另外8个脚的话基本是EM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