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VER:2.0 不触发维修经过

楼主(2013-08-09):
主板:联想L-A690 VER:2.0
故障:不触发
过程:
        测3.3VSB只有1.1V,把网卡拿掉,3.3VSB也只有2.9V,还是不能触发。这块板是V星代工的,开机是MS-6G+W83627DHG。没有图纸怎么办?只好在V星主板中一个一个的找,终于在MS-7310中发现它是MS-6G+W83627EHG。DHG和EHG针脚定义应当是一样的,只是触发模式不一样。图纸是这样写的。

在25页的MS-6G的图纸中发现,3.3VSB是由一个双MOS管发出的,名字为P07D03LV,很快就在L-A690 中发现了这个MOS管Q35,

3VSB_DRV是由MS-6G的24脚控制,实测有3V左右的电压,怀疑是MS-6G没有把它驱起来,先是把MS-6G加焊一遍,能开机了。测3VSB_DRV还是3.14V,3VSB是3.3V。再一次开机的时候,又不能触发了,测3VSB又变成2.9V了。基本断定是MS-6G的问题,手头没有,现定的的MS-6G,4元一个。新的装上后,3VSB还是2.9V,不能触发。没有办法了,我在Q35的7、8脚上外加了一个3.3V、1A的电压,竞然能开机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3.3VSB上。在笔记本的料板上找了一个TPC8203代换P07D03LV后,3.3VSB的电压正常了,也能开机了。上机后,一切正常了。
待机时,我又测了一下3VSB_DRV,这时它的电压为5.59V,开机后它的电压消失了,5V DRV的电压出现了,为9.90V。原来开机后,3.3VSB完全由3.3V来承担了。

以后大家再修这板3.3VSB不足不开机时,可以先对Q35动手,再去动MS-6G。
我把MS-6G的针脚定义和MS-7310的图纸承上,供大家参考。
MS-6G

MS-7310图纸
微星MS-7310-0A-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双场管?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很不错

网友:
上次,差不多也是这个问题,偶尔可以触发,待机2点几V吧。
管子,MS-6都换了,还是偏低,实在想不明白,而且还没5VDIMM
把输出脚挑起来,看是后级拉低的吗,直接输出4点几伏了。
后级应该没短路的,同一块板对比量阻值,也是相同的。
5VDIMM,电压没出来,也是由MS-6驱动场管产生的,换上去的MS-6也是坏的。头都大了,没有芯片在换了,就算了。
那个不触发,电压低也没弄明白。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但是不是一样的问题,是没内存电压,也是这个V星专用芯片坏了,导致mos管没有驱动电压,所以产生不了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也是Q35坏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双场管?

这里双MOS管就是N沟道组合,当主板待机时候,3VSBDRV驱动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3.3VSB代替3.3V提供主板南桥待机电压,相反当主板开机触发时候,3VSB DRV驱动信号处于低电平,这时候5VDRV驱动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3.3VSB完全由3.3V来承担了。

网友:
这里判断3.3VSB故障,楼主也可以测量Q35的7、8脚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外加3.3V 1A的电压值到这两个引脚这时候MOS管应该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