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CPU风扇,但是CPU温度开机就80度,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8-09):
   原来CPU温度高,换个风扇还是高,但是看电视两个小时还没报警,也没出现啥问题,CPU 风扇摸着也不烫,底座也正常,没看到有什么坏的电容?就是开机时最后检测卡显示00,看电影时也是00没变?

网友:
CPU不热就是误报了,如果自己用可以不管他,要查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因为要查找CPU的温度检测电路,一般由IO控制。

网友:
摸着不烫 是不是误报了,用鲁大师耐压测一下

网友:
检测的东西有错

网友:
摸着不烫,是不是摸的散热片?
是不是散热片没压实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芯片出现错误,导致误报
也有可能是散热片没放好。

网友A:
是给客户上门维修的!现在用着没事就怕一段时间后出问题,搞坏别的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给客户上门维修的!现在用着没事就怕一段时间后出问题,搞坏别的配件!

是不是AMD的U,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不是误报。 3800+ -5800+  X系列的U,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发热高,主要原因还是在主板上的CPU槽上。

网友:
帮顶吧 会不会是硅脂涂的不均匀呢?

网友:
检察一下给CPU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MD的U, 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不是误报。 3800+ -5800+  X系列的U,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发热高,主 ...

Inter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