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E主板开机不跑码,有CPU供电,内存有供电 无复位

楼主(2013-08-09):
华硕M2N-E主板开机不跑码,触发正常,有CPU供电,PCIA15复位0V。上假负载测得电压如下:
VTT电压:0.96V
VDDA电压:2.5V
PG电压:0V(不正常)
复位电压:0V(不正常)
核心电压:1.89V(不正常?)
时钟电压:0V
PCI A14电压:3.3V
PCI A15电压:0V(不正常)
PCI B16时钟:1.6V(正常)
有谁碰到上来说一下。
上内存负载 测试 内存供电 1.80v  桥旁边的有几个MOS管 D 1.8v 1.6v S 有1.2v
上真U CPU供电有1.46V 正常吗?但CPU不发热

!! 刚才我上AM3的U CPU电压却有1。88V.... 但CPU也不发热

补充内容 (2013-8-11 23:41):
今天手急,加焊了桥。。。结果把桥焊暴珠了。。。。。。 等买桥回来 再用土炮焊上去,看运气好不好

补充内容 (2013-9-4 16:28):
郁闷哦,换了一个新的桥上去,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3-9-4 22:41):
一直忽略了一个总线电压 1.2V的 没有!!! 但跑了好一阵线,和找到了点位图,发现这个总线的开启EN是桥里发出的,为0V。NV的心片的按时序CPU有电压了,是不是应该到有总线电压了,但为什么南桥不开启这个总线的EN?

补充内容 (2013-9-5 21:43):
color=Blue]查过了,也换了。依旧。。不过今天发现了新大陆。。现在已经弄得有显示了。走了很多弯路,,其实不是桥的问题。。。。郁闷。陪钱了 80块都收不回成本。。。。花了那么多时间搞!不过 今天总算弄得有显示了。。过程漫长。有空再说一下过程。[

补充内容 (2013-9-5 21:47):
走了好多弯路。。。一开始本应该先怀疑网卡有问题的。因为待机网卡口的黄灯亮,但网卡开机和待机都不发烫,(经验不足)经过漫长的几天。最后发现CPU管理芯片不正常。。无VID高平信号依然能出CPU核心电压

补充内容 (2013-9-5 21:50):
上假负载1。87V 本来是不正常的了,但基础不好,没怀疑这个芯片有问题。。。以为有核心电压了,就会到下一个总线电压出来了,但总线没出来,一 味在修总线电压。。。

补充内容 (2013-9-26 12:20):
已经 修复,原因在上面。

网友(点评):
点位图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7622

网友:
NV单桥的这种玩意,修的很伤心,费力不讨好,大多是桥的问题,你这个先去测量一下VLDT,看看这个电压有吗

网友:
你这是没有复位啊,先修复位吧。

网友:
CPU 有电压不发热 ,把时钟晶振换了试哈.

网友:
刷个BIOS试下行不

网友A:
找到点位图,测试HT_VLD应该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
VLDT  怎么量 如何找出VLDT 的位置? 没图纸呢

网友:
跟楼主一块学习!坐等大神

网友:
这种华硕的应该是有点位图的,你在论坛里下个,然后找到ht_vld,也就是总线电压好信号,在主板上找到测量点,看是否为高电平,这种单桥可能不用cpu的pg的,有时钟,基本可以确定总线好信号到桥了,查另一个pg,应该是想与出来的

网友:
小白来学习。学习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
试问楼主的  vtt  电压 正常吗???  我记得应该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点位图,测试HT_VLD应该是3.3V的高电平。

哥,HT_VLD是总线供电1.2V吧!

网友:
这板不支持AM3的CPU吧,NV单桥先加焊,虚焊容易引起一些奇怪故障

网友:
各主供电都不正常、修复位干嘛。按照上电时序进行维修吧

网友:
AMD-NV上电时序

AMD上电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HT_VLD是总线供电1.2V吧!

HT_VLD是表示HT电压OK,3.3V。AMD的板子桥要发出复位必须要这个电压为高电平。
HT电压才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_VLD是表示HT电压OK,3.3V。AMD的板子桥要发出复位必须要这个电压为高电平。
HT电压才是1.2V

是我搞错了,HT-VLD是总线供电PG,呵呵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对照点位图测 HT-VLD 是否为高电平3.3V  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复位开关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今天手急,加焊了桥。。。结果把桥焊暴珠了。。。。。。 等买桥回来 再用土炮焊上去,看运气好不好

网友:
郁闷哦,换了一个新的桥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对照点位图 HT-VLD 为0V。。。 在一个702的芝麻管上测得的,这个管G极为5V,S极和D为0V 。D跟一个822电阻连接的

网友:
土炮这东西弄桥失败率比较高。。。

网友:
查8.2K的排阻有无虚焊

网友:
查过了,也换了。依旧。。不过今天发现了新大陆。。现在已经弄得有显示了。走了很多弯路,,其实不是桥的问题。。。。郁闷。陪钱了 80块都收不回成本。。。。花了那么多时间搞!不过 今天总算弄得有显示了。。过程漫长。有空再说一下过程。

网友:
桥坏的很多的,干脆都不修了

网友C(2013-09-08):
求解  核心供电 1.89V   怎么可能这么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解  核心供电 1.89V   怎么可能这么高呢???

估计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你要按时序来修这样才行,先要供电,时钟 ,再复位。这些都有了以后再搞别的。

网友(2013-10-22):
楼主说的是网卡芯片和u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把IO旁边的822排阻换掉      再不行就是桥问题

网友:
他说是CPU供电IC坏

网友:
网卡芯片和u供电芯片坏了(自动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