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美基小机箱小电源 ,开机检测不到硬盘,确认是电源问题,换别的电源就能认到硬盘。但是主板能点亮,求维修思路??硬盘电源线红线4V 黄线5V

网友:
2.5 还是3.5的盘?电压明显不对啊

网友:
不明所说,???

网友:
电压不对,红线五V,黄线12V才对!

网友:
电源黄线只有9V 红线4v,但是能点亮主板 就是认不到硬盘

网友:
赶紧换电源!!

网友:
供电不足啊。
黄线应该12v,红线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