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P5KL-AM 跑LOGE 卡住了

楼主(2013-08-09):
今天我也与到这个主板 p5kl-am 跑loge 卡住了。先一位 是外设问题。去裸板还是一样 。ddR1.8V  1.05V 1.2V  CPU 桥电压等电压都正常 。在网上下了N 个bios 都一样. 另一个bios 还是一样只不过显示是另一种开机画面 还是卡住 但有提示 最后一排是:Initalizing USB Controlers....
     是不是USB 接口坏哦 我有重新测试所有USB 接口 都在正常阻止。最后 无语。想到USB 由南桥控制 加焊南桥故障一样,重换个新南桥 故障排除。

网友:
卡loge之前南桥   卡loge之后北桥

网友:
厉害。。。。看到提示,,,作出正确维修

网友:
这板换个南桥收多少钱呢

网友:
logo的问题u到的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干掉声卡就好了

网友:
台式机现在都不换桥了。累

网友:
是啊,换南桥,这板子淘个二手的也就8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