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有一小边红屏,整个屏画面不够清晰

楼主(2013-08-09):
HP w1907有一小边红屏,整个屏画面不够清晰

网友:
灯管问题吧

网友:
好像是老化吧

网友:
红屏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

网友:
只有一小边是红屏,灯管没问题 ,我不接屏线整个画面都是白屏,证明灯管没问题

网友:
将屏线和驱动板都换了也如此,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