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开机运行正常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3-08-09):
联想一体机B500一开始是开机无反应,更换电源后开机运行正常能听到开机音、硬盘灯一直闪亮,但显示屏不显示,什么也看不到,好像有点紫蓝色很暗的,请教高手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
高压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A:
解决了,是驱动线路问题,谢谢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检查灯管是否坏了坏了换灯管没坏检查高压板

网友(2014-05-25):
用手电照屏看看有图像没,,有的话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2014-09-13):
这个屏是led的吧,屏的问题也不能排除哦

网友:
b500 led 屏量下屏的接口

网友:
驱动线路。?? 屏暗啊。

网友(2015-07-17):
LZ发个图片上来就好了  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15-08-20):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驱动线路问题,谢谢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换了好几个显卡了都不行  你说的驱动线路是指什么? 请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2015-10-07):
我手上有台屏是LCD 的。现在开机无显示。可以听到滴滴两声。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修到过

网友:
有在线的不。给点意见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驱动线路问题,谢谢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开机无显,黑屏,什么都看不见,也无背光显示,键盘指示灯也不亮,正着急排查,这位朋友说的驱动线路是指什么?可以详说吗?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机器显卡通病

网友B(2016-10-07):
给个说明啊 我这个和你的一样 驱动线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个说明啊 我这个和你的一样 驱动线在哪里

啥驱动线,你说的是屏线吗还是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驱动线,你说的是屏线吗还是别的

没事解决了 我的是 驱动板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解决了 我的是 驱动板BIOS问题

主板上的bios吧

网友D(2017-02-24):
我的听见滴的一声响,但屏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听见滴的一声响,但屏不显示,
用灯管测试仪检查灯管是否坏了坏了换灯管没坏检查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