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液晶白屏

楼主(2013-08-09):
三星740NS液晶显示器白屏我初步判断是显示器驱动板故障,不知对不对,求高手帮助。

网友:
用同样的 调换一下,

网友:
手头没有啊,想买一个又怕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白买了,所以求助了

网友:
用同样的 调换一下

网友:
查屏供电5V有没有,有5V就查屏线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就是屏了

网友:
屏供电正常,就要考虑用通用板来点一下

网友:
首先换屏线呗,不行就代换屏,确保屏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首先量一下后级有没有5V和12V,有的话查下驱动板的供电芯片 1117、1084之类的输出是不是3.3 ,还有个1.7~1.8,有的话,测下屏供电有没有5V或3.3的供电,可以看先屏供电的保险有没有损坏,另外要特别注意5V和12V滤波电容是否怀孕和漏液,如果外观看不出可以手膜下电容是否很烫!!如果如上所述都没问题,可以先找个通用板测下,最后锁定屏本身!!

网友:
电源板电容是否鼓包,是否有5伏电压输出屏线有没有接好不行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换了一块驱动板还是白屏,而且按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关不了显示器

网友:
液晶屏坏概率大

网友:
首先换屏线呗,不行就代换屏,确保屏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