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白屏

楼主(2013-08-09):
排线插的话  屏电压5v拉低到4.0v    3.3V拉低到2.3v  不到一分钟 屏自己会白屏 电压反而都正常 怎么回事啊???

补充内容 (2013-8-16 09:23):
换个新的AAT1169   结果直接白屏

网友:
可能是  主控  芯片  的问题  3.3  是给  主控  的  电  拉低 2.3  主控 短路  ???

网友:
aat1169  吹下来 电压 正常  就是这的问题吗?

网友A:
是5v电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v电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

并且 aat1169 芯片 和 50117两 个  发热很烫。。拆了AAT169   电压正常  是不是1169坏了啊??

网友:
有能指点的吗?

网友:
屏供电的滤波电容经常会坏

网友:
aat1169可能坏了,换一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