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主板 开机诊断卡一闪一闪?

楼主(2013-08-09):
联想 L-IG41M 主板 开机诊断卡一闪一闪,CPU风扇不转,电源中的风扇也不转,但会随着开机诊断卡一闪一闪而晃动,无法启动,有无CPU都一样,但换上奔4老电脑上的电源(此电源跟原机的电源区别是多了一根白线)却无此现象,可以启动,另外用原机的电源接奔4老电脑主板上也能正常开机,(A=故障机,B=奔4老电脑,也就是说A主板配A电源无法启动,B主板配A电源可以启动,A主板配B电源也可以启动)

网友(点评):
换上奔4老电脑上的电源(此电源跟原机的电源区别是多了一根白线) 什么意思??????????????

网友:
那就先换个电源试试呗

网友:
老P4电源接主板上的接口能用,但接硬盘的接口不一样,无法接硬盘和光驱的。也拆过接口相同接口的电源试机,但也是出现相同的故障,所以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上奔4老电脑上的电源(此电源跟原机的电源区别是多了一根白线) 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原机接主板的接口上其中有一个孔是空的,(绿线附近,绿、黑、黑、黑、空 这种电源上去都是相同的故障)而P4电源上的这个孔不是空的,是白线,(绿线附近,绿、黑、黑、黑、白-凡是这种电源都能开机。)

网友A:
白色:-5V
  电源输出导线有这9种颜色:黄、红、橙、紫、蓝、白、灰、绿、黑。健全的PC电源中都具备这9种颜色的导线(目前主流电源都省去了白线);目前市售电源中很少有带白色导线的,白色-5V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基本是可有可无

网友:
-5V现在的电源木了

网友:
自己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5V
  电源输出导线有这9种颜色:黄、红、橙、紫、蓝、白、灰、绿、黑。健全的PC电源中都具备这9种 ...

非常感谢,不过问题是,机子本来好好的,莫名其秒的就开不了机,插诊断卡,只是一闪一闪的亮,无法点亮,换那种少了白线的电源(此电源是正常机子中暂时拆下来,所以不可能是坏的)还是相同的故障,然后换了两个老式的有白线的电源,居然主板都可以点亮,这个是主板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呵呵,楼主自己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已经把原因查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自己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已经把原因查明了。

叹,就是无法搞不明白才到这里求助的,本想用老电源改装下硬盘的电源接口,将就用算了,就怕主板有问题,用不长时间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2013-09-11):
lz修好了没,
今天也遇到块跟一样的主板

网友(2014-02-26):
我有一个这样的主板啊   搞死人啊

网友(2014-05-02):
电源坏了,辅助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这个线把外设的可以换的都换了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