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雷击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08-09):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L2262WA 显示器,11年4月出厂,电源IC 烧了个洞,也看不清是什么IC,上网搜了一下,还真有收获,说是LD7575可以代换,这个不难找,旧板上随便就能拆上一个,在确定保险,桥,开关管等没问题后,死马当活马医吧,拆一个LD7575PS,换上,再把1角4角连接的电容换上104电阻,断开1角连接的铁丝,测一下5V,居然有了5V,应该正常了,装上电源板,开机真的好了。发个截图

网友:
1把贴片电容换成104电阻,2把铁丝断开,换上LD7575,OK

网友:
真有高手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反正现在电源板便宜的很

网友:
呵呵  兄弟  这个是LED  高压板   我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了   现在是5V  19V出来了  可是就是不开机 正在研究中

网友:
雷击的一般都好修,跟静电击穿似的,坏的都是pwm芯片

网友:
气死我了  我今天被400伏的电容电到了  那个爽呀

网友:
这个原装版太贵了!还是修好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