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6910P-无CPU复位

楼主(2013-08-09):
机器型号:HP6910P
机器版号:LA-3261P(论坛有图)

问题:触发不亮  集显
维修过程:
同行送修的,接机后拆机 。目测无明显问题,因为同行也是做芯片级维修的 ,见到板子就觉得似乎不简单。
上家拆机了,但没有明显修理的痕迹。
问题:
可以上电但是不亮机。
    仔细观察主板有轻微进水,似乎是受潮了 ,星星点点的有轻微腐蚀的,先处理之。之后放到BGA上烤了10分钟。
(修了一个东芝的短路后) 继续修理该机器:
上电待机正常 ,触发 、上电 电流直到0.9 机器不亮。
电压——
测试各路电感电压正常、S3 S0电压正常 。
复位——
PLT_RST#3.3V

时钟——
开启正常 晶振有压差(默认正常,一般很少坏时钟部分)
下面找CPURST# 经过查图 该板设计了一个可以测量到的位置 JP51

R1431在触发后 无电压
》》锁定问题 无CPU复位
查看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PLT_RST#_R 3.3V
PWROK 3.3v

北桥的供电都有
查看NB 和SB 周围 无吊件 腐蚀 ——但SB下面似乎之前是进过水 (看D壳可以发现)
思考后 :换南桥-HEM     20分钟后 测试机器亮机 修复!

》》》维修总结:
1.ICH7 之后的南桥会影响CPURST#
2.注意HEM 和HBM 不可以互换 之前做过测试……
3.修板 注意要细心观察  特别是有供电 无复位的机器

贴外话:
好久不发帖,思路都生锈
论坛有活动,会员评优秀
维修好多年,讯维多帮助
案列千百个,知识无尽有
                     ——天意
》》》》》》》》》》记得支持下 《《《《《《《《《《《《

补充内容 (2013-8-10 19:25):
》》》》记得个刚出道的时候 用HEM 换过一次HBM 没有成功 所以就一直是同型号代换
            有朋友说可以互换 我就不解释了 个人原则还是同命代换

补充内容 (2014-7-24 14:44):
HEM 和HBM可以通用

PLTRST#的发出只要SB在得到VRMPWRGD PWROK 时钟IC发来的CLK_ICHPCI后就行了,但是CPURST#的发出需要很多条件,还要有北桥的时钟,供电,VCCP,DMI总线电压,补偿电压以及南北桥通讯良好,所
注意 HM55和HM57在有些机子是不能互换【前几天我换过一个惠普的原装HM57 手上没hm57我用hm55代换结果是能认到硬盘进pe可以导数据 】当是装系统无法引导【装不了系统】
我修ibm t61和t400时换过
HEM和hbm iem和ibm都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A:
PLT_RST#3.3V
但SB下面似乎之前是进过水
楼主测量北桥条件满足,但是没CPURST#,但是南桥发出了PLT-RST#了啊?这么久直接干南桥?

网友B:
什么HBM和HEM不能互换啊,都换了不知道几百个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_RST#3.3V
但SB下面似乎之前是进过水
楼主测量北桥条件满足,但是没CPURST#,但是南桥发出了PLT-RST# ...

ICH7 之后的南桥会影响CPURST,南桥通过 DMI总线发出北桥给CPU复位的请求, 而且南桥下面进过水 所以肯定是先怀疑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南桥 进水 损坏的话 应该不能 正常发出PLT RST #和 PCIRST#信号吧  这里主要可以抓 南桥 的工作电压 ...

SB不一定完全算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HBM和HEM不能互换啊,都换了不知道几百个了 。/

之前的之前我曾经代换过 不过没有成功 所以就不再这样代换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啊。技术精,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之前我曾经代换过 不过没有成功 所以就不再这样代换了

哦,不知还有哪位师傅做过这样的测试,请告诉一声,让我这个新手也学点经验,谢谢!

网友:
呵呵  天意兄果然老道。。。。但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有可能会干北桥。。。。不知道ICH7后除PLT_RST  PCI_RST  H_PWRGD...有什么还能影响到。北桥不发出CPU复位?

网友:
思路好好啊!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换南桥啊!

网友:
高手不要走,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指点指点啊362778503

网友:
还是靠经验哈

网友E:
我再想。。。。如果你没有看见或者是液体没有进到南桥。。。。。(CPU没有收到 CPU_RST)也许也会先做南桥是吧。。。我好久也没有机器了。。。

网友:
贴外话。。。有错字。。。 是 迅维  不是 讯维。

liuj -5

网友F:
动南桥是因为南桥会通过DMI总线给北桥发出cpu复位的请求 所以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就算南桥有复位给到北桥 北桥也不会发出复位给CPU的 !

网友:
顶一下楼主  经验老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之前我曾经代换过 不过没有成功 所以就不再这样代换了

可以的,可能你的那个桥本身就是坏的,HEM这是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功能,用不到的不影响。

网友:
不错的案例,各位分析也到位,让人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南桥是因为南桥会通过DMI总线给北桥发出cpu复位的请求 所以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就算南桥有复位给到北桥 北 ...

我试过换了个坏的南桥导致有复位不跑码的

网友:
嗯 高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南桥热一下或者植个珠应该也可以好,老机器能省点是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我是学到知识了。只是有点没有明白而己。一看到20楼那位超级大国兄的解释,好像就明白了。谢谢你们的精彩维修和说明!

网友:
小明还是小强  你有重出江湖了  恭喜了

网友:
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南桥是因为南桥会通过DMI总线给北桥发出cpu复位的请求 所以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就算南桥有复位给到北桥 北 ...

怎么不会乐?南桥都发了PCI_RST给北桥,北桥应该就会发出CPU_RST复位的啊。不解?

网友:
思路好真确,就是搞不懂干嘛换南桥啊,丛植一下就好了,这样可以省成本啊,本来就是老机器了报不了什么价钱·

网友:
感觉不到有什么技术性 如果换南桥后不行 估计楼主也没办法了

网友G:
楼主对时序了如指掌啊,只是这个帖子中提到的时序并没有完全用到实处,就是所谓的时序没有让您百分百确认了是南桥坏,而是因为有进水的痕迹,换做很多人,包括我,如果测量发现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还是没有CPURST的话我就二话不说抽支烟后就干北桥去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时序了如指掌啊,只是这个帖子中提到的时序并没有完全用到实处,就是所谓的时序没有让您百分百确认了 ...

有好多时候 类似的问题换北桥不一定好 而恰恰是换了南桥好的 ……个人经验 感谢回帖
东芝笔记本卖的还好吧

网友:
楼主思路确实很好,不过我还是想说下我的看法:确定了板上有微进水现象,但是不会亮!也可以盲修下的:不用单独烤机,直接加焊北桥或者烘烤下南桥,感觉也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好多时候 类似的问题换北桥不一定好 而恰恰是换了南桥好的 ……个人经验 感谢回帖
东芝笔记本卖的还 ...

汗,我不是主要卖东芝的,就放着两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南桥是因为南桥会通过DMI总线给北桥发出cpu复位的请求 所以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 就算南桥有复位给到北桥 北 ...

如里是我的话,肯定是干北桥了,因为南桥发出PLTRST信号给北桥,北桥发出CPURST.

网友D:
有平台复位 无CPU复位 时钟正常 一般是先动北桥还是南桥?我是后者

intel芯片组南桥的几率要大些

网友:
没CPU复位怎么干南桥  还是没平台复位

网友:
楼主主要还是依靠经验 INTER的北桥一般很少有坏的 但南桥损坏的几率要多过北桥很多!

网友:
直接换南桥真是高明,我想应该是饼哥门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还可以发出 PLTRST#信号吧

哥,你就是我崇拜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平台复位 无CPU复位 时钟正常 一般是先动北桥还是南桥?我是后者

intel芯片组南桥的几率要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再想。。。。如果你没有看见或者是液体没有进到南桥。。。。。(CPU没有收到 CPU_RST)也许也会先做南桥是 ...

好像inter芯片组南桥坏的概率挺高的

网友:
看来还是要抽多点时间来基地学习下,每次来都会有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