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楼主(2013-08-09):
今日接到同行华硕F81SE 主板一块  问题是不触发   主板进过水  有掉件  掉件为R3404
不上没起作用  仔细一下是电源等的一个电阻
后来发现IO旁边有短线  果断看点位图  JP9100附近有短线
迅速补线  加电测试OK
可以电亮

网友:
太简单了吧,太白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
给你总结下,进水的机子一定要注意掉件,断线,腐蚀导致电阻变大、电容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