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0无声音,驱动显示正常,使用扬声器和耳机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3-08-09):
求助!联想E40无声音,驱动显示正常,使用扬声器和耳机都没有声音。

网友:
换声卡芯片啊 量测芯片27脚基准电压 其实修声卡 最好有示波器 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换声卡芯片吧  可能坏掉了

网友:
你测一下声卡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没满足找毛病,满足了,就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