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防静电台垫,裸板放上面会不会短路啊?

楼主(2013-08-09):
防静电台垫既然会泄放静电,应该也是导体,这样的话我把裸板放到上面测量或者通电测试,会不会短路呢?没用过这东西,希望朋友们用过的解答一下

网友:
不会的!我经常落班放上满通电 !只要你防静电台垫上面没放导体!

网友A:
不导电的话,静电是怎么送走的呢?不好理解。 不过既然哥们说了,我就买一块用上。

对了,如果风枪吹的话,垫子会不会烧糊?

网友:
这么高贵的东西 我没有 不知道 到时候楼主可得附图让俺们瞧瞧呀

网友:
防静电垫是有一定有导电性,但不像金属导体,一般裸板放在上面通电问题不大,经常这么用,但最好垫上张纸啊什么的,
风枪在上面吹是不行的,很快就给吹坏了,尽管不是马上吹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导电的话,静电是怎么送走的呢?不好理解。 不过既然哥们说了,我就买一块用上。

对了,如果风枪吹的 ...

它的作用就是防静电的,又不是耐高温的,肯定不能用风枪在上面吹

网友B:
用风枪在上面吹的话,可以吹出一个大泡。我上次吹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导电的话,静电是怎么送走的呢?不好理解。 不过既然哥们说了,我就买一块用上。

对了,如果风枪吹的 ...

至于静电是怎么送走了,我也不大清楚!但是用热风枪吹 温度高了会起泡,会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至于静电是怎么送走了,我也不大清楚!但是用热风枪吹 温度高了会起泡,会糊

如此说来就有利有弊了,风枪可是常客啊,难道还要垫上点别的东西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说来就有利有弊了,风枪可是常客啊,难道还要垫上点别的东西吹?

电路板放在上班吹芯片没关系  只要不直接那热风枪对着他吹!

网友:
说明中只是瞬间防380度高温,直接对着吹肯定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在上面吹的话,可以吹出一个大泡。我上次吹过

很PP的泡泡一个,还有烤肉味

网友:
防静电台布并非导体,只是其中参杂有石墨类的导电物质,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出其电阻的。使用时也需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