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故障

楼主(2013-08-10):
电源开机没反应,有5v供电,短接没反应,保险管没事。

网友:
直接更换或送修。

网友(点评):
自己搞维修的送谁,严重灌水,电源维修你看PSON和5vsb是否有电压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先检查一下看各个电解有无鼓包、漏液、容量异常的再说吧。

网友:
杂牌电源没有维修价值了吧。。。。。品牌额定300以上才修

网友:
看听摸闻问

网友:
量一下输出的是不是开机的一下就电压保护了,最直接就是看风扇是不是转一下就停了,如是这个的话就是短路保护了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或者过弱电用的二极管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