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无待机 附图

楼主(2013-08-10):
型号:联想Z360
故障:开关不触发,可调电源无待机
客户描述:插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听见啪的一声 按关开就开不了机了。

果断拆机,果然主板上面有烧坏的地方。

这个机器维修过程简单,更换了PF3保险,PD4因为焊盘也烧掉了 所以拆了一个二极管 在他附近其他空的区域 两端加了2根线, 一端接地,一端接PD3  用玻璃胶固定好后大功告成。

插电源 按开关 出现联想LOGO。

网友:
多谢楼主的图图 先收藏了 到时候用的着!

网友:
没有待机的机器比较好修些啊

网友:
成功修复就好

网友:
这种没有什么的,我想大家一定维修过短路的机子,换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烧了的话,就说明后级有短路,初学者建议不要修

网友:
只能说运气好吧,这样还是长时间检测一下,没别的问题?

网友:
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