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短路问题

楼主(2013-08-10):
今天接到一台sl400开机不显,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短路了,我换了一个芯片,不短了,但是只有0.65v,我有加焊了一下芯片,没电压了,我以为是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依旧原样,我量了一下上管G级和S级是通的,我把MOST管取下来还是通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芯片通的还是主板通的呀 如果芯片坏了 换掉芯片就好了呗 如果是准版那就还有短路的 找找 就应该是你加焊给吹坏的 应该找的到的

网友:
判断问题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不要随意下手 不然会扩大问题 短路的话 只有对着图纸找了 慢慢找

网友:
主板通的,换了芯片还是通的

网友:
沿线 电容被击穿了估计

网友:
多半是加焊把芯片搞短路了 并且同时还烧了其他的元件 排查下芯片周围的电容 有无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