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3-08-10):
今天遇到一神奇电脑, 电脑A被雷批了,但是一切运转正常,A电脑连接针式打印机,打印机在打雷前一直好用,打雷后 打印出现乱码,A电脑重做系统 win7 xp 都做了,连接打印机 问题依旧 还是出现乱码,将打印机连接b电脑,b电脑为新电脑 没被雷批过,打印机正常打印,打印机驱动都一样 什么原因?

补充说明:害怕原电脑硬盘有毒 又换两个新硬盘 做系统 问题依旧
                  打印机的线已经换了,问题依旧
                   A电脑原来自带并口,我又上了个usb转并口,跟pci转并口的卡,问题依旧。
                   主板电池已放电。
打印出来的故障描述, 接A电脑上 打印,打一行乱码,退纸,再上纸,又打一行乱码,在退纸,以此类推 ,直到打完,

网友:
A电脑接打印机的借口坏了吧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
比如原来是并口的,换成USB的 看看

网友:
把打印机恢复出产设置一下清零,不行的话就要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电脑A有问题,打印机是好的

网友:
我好多年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建议:1、更换打印电缆试试;
         2、像3楼所说,换USB接口试试;
         3、换主板。
我当初是换了电缆就解决问题了。我认为你的这个问题不是电缆,就是A电脑的主板的LPT接口。不要认为在B电脑上电缆好好的,它就没有问题,有时它只是简单的接触不良。

网友:
不懂 帮顶 被雷劈了能开机还不错了

网友:
6楼神语‘’‘’‘’‘’‘

网友(2013-12-02):
你换一台打印机连接A,还有乱码说明电脑有问题

网友:
是的,换个打印机试试。看看还会不会乱码。

网友:
连电脑B正常,应该打印机是没有问题的,很有可能是电脑A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打印机接口问题

网友:
不会修理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 返回厂家修

网友:
如果换了pci转并口的卡还有问题,那么确实比较怪。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