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的修复

楼主(2013-08-10):
我有一个华硕主板开始是复位灯亮,量了一下电压都到了就是不工作后来就换了i/o,还是没用。狠下决心就换了南桥,还是没用。主板是P5G41C-M LX

网友:
说清楚,现在是复位灯亮不亮,诊断卡跑马吗?PCI上下八有没有时钟复位,这板会822排阻容易坏

网友:
那就看看上电时序的思路去修修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旁边有个排阻坏了

网友:
电流上到哪啊

网友:
换了南桥没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