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90GX+/A770+ 主板无供电

楼主(2013-08-10):
内存无供电  芯片 P6103S8  1脚BOOT 12V   5脚VCC 12V  7脚REF 0V 6脚FB 0V   换过 P6103S8 问题同样 跑了线路又没问题 求高手指点

网友:
7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7脚的基准电压REF不可能是0V的啊·查下来源那里吧

网友A:
没图纸啊  线路不好跑啊 周围都找了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芯片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啊  线路不好跑啊 周围都找了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芯片换了问题依旧

别说图纸了,连那个芯片的资料我都没有找到。

网友:
7脚电压不正常啊,一般是1点几v,第7脚一般连接三极管啊,好好跑一下,应该在芯片周围

网友B:
uP6103的7脚前一般有个2N7002场管,这个场管有的是SLP_S3_CTRL信号控制的。

直接去掉,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103的7脚前一般有个2N7002场管,这个场管有的是SLP_S3_CTRL信号控制的。

附近的线路我都跑了 没啊 又找不到图纸 郁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