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声音故障

楼主(2013-08-10):
     今天接一台联想G460声音奇怪问题。在播放音乐时接外接音箱正常,内喇叭也正常。但播放一段时间,不定时无声。但外接音箱有,内喇叭无声音。用鼠标点击一下右下角的声音图标,把声音放大或减小,内喇叭就又有声音。或者用外接音箱线插一下声音插孔也行。或者是放着就一下子无声,什么也不动,过一下声音自己就有了。装了系统,还是不行。这是喇叭问题吗?

网友:
真怪吓尿了

网友:
先换个耳机孔试试。

网友:
看看相关的器件,是不是空焊引起的!!!

网友:
看看喇叭  有可能是喇叭坏了呢

网友:
装了一个原装声卡驱动好了

网友:
有台故障跟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看论坛好多同样问题,但是解决方法不一样,我的也是官方下的驱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