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奇怪的充电帮障

楼主(2013-08-10):
本人第一次发贴,有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多关照!
接到朋友一台,G450说是不充电,电池可用,他以为是电池问题,就买了一块,结果一样,所以拿来我看看,接适配开机,一切正常,拔掉适配电池供电正常,只是不充电,看样子是充电电路问题,拆机,不拆不知道呀,一拆开,还只打开风扇后壳就看到问题了,充电部分上下管都被拆了,原来不充电,看样子是个二修机,上家没修好的,估计不光是充电不进这么简单, 这张像是修好后的,前面没拍,因为没想到后面查到故障有些特殊,才发贴的,上下管位置铜泊有些坏了,估计大短路过,电感换过

接着就是补件,刚好有一块G450的料板,直接拆过来补上,在补上下管之前,测量了一下,上下管驱动极电压,以防充电芯片不良,补好后通电,先上电源测试没出现异常,接着上电池一起测试,就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过程很重要,我先上的电池,然后上电源,在上电源的一瞬间,电流表出在大电流短路,我赶紧断开了,看了一下,没接错什么呀,接着又试了一下,靠~~又正常了,接着又试了几遍正常呀,就没在意,不一会充电就开始了,看着很正常呀,也能进系统了,系统显示电池信息正常,就装机了,装完机测试时,那像现又出来了,晕呀~看样子还是有问题,经过几次的试验,发现只故障只在这个阶段出现,单独使用电源没问题,单独使用电池也没问题,在使用电源的时候把电池加上也没问题,就只在上电池后,接着上电源的时候出现短路,再接着上电源也没事了,还有就是在上电池开机后,接着上电源的话也出现短路,这个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再接电源还是短路,不像没开机的时候只开始的时候短一次,再接就没问题了,怪问题呀,看着就有些难搞,故障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重点检查了一下,PQ301 PQ302 PQ304 没发现什么问题,这几个管子上家动过了,接电测试,单独量了每一个管子驱动极电压,测试过程我在这就免了,只说重点,最后发现PQ304的驱动极电压不正常,在上电池后,量电压等于电池电压,这个时候上电源的话就会出现短路,然后再量时就只有5V左右了,再次上电就正常了,所以故障是因PQ304驱级电压不正常造成的,尽而分析电路,量得PQ302源极和漏极间电压差太大,在123脚这边只有2-3V了,不正常,因管子动过,所以看了一下型号,上的是4800B的管子,管子是好的,跟据原型号,这种管子是内带阻尼的,正常的话,电压应该等于电池电压,所以肯定所换型号不带阻尼管,料板上找了一下装上,量电压恢复了,上电测试一切正常,据以上分析,为什么接电池和适配器瞬单有短路,再接又不短了的原因是因为单独上电池时,PU301没正常工作所置,导致BATDRV这个信号没能正常产生,当接电瞬间,电源供电经PQ301和PQ302到达PU301,PU301得电正常工作,以后再上电,因为有电容,PU301工作电压不会马上消失,所以BATDRV这个信号能正常发出,那大家又有会问了,电池开机后为什么短路一直在呢,其实我也不是太清楚,望高手分析,期待回复

补充一下,4800B可能是N型管,但基本原因还是不变

网友:
期待解决,坐等结果

网友:
能不能解释一下阻尼管和非阻尼管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