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暗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10):
联想B450
查13脚有3.3V  14脚无电压,18脚有19V
查14脚电压是从EC的62脚发出的
EC62脚无电压,我把13脚14相连屏亮了,但是键盘用不了,郁闷了
谢谢大家的回答。刷BIOS搞定,到此修复嘻嘻

网友:
EC坏了吧?换个试试诶

网友:
键盘是好的,EC我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信号是自定义脚位,刷个BIOS看一下吧

网友:
13 14不相连键盘可以用吗?

网友:
断开13,,14脚,外接看看键盘能不能用。

网友:
你确定下  不连1314脚   键盘是否正常使用          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货应该是通病把,以前好想也搞过

网友:
换ec吧  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意想不到哦,可能是亮度控制程序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