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尼康S220镜头来回伸缩问题

楼主(2013-08-10):
下午接手尼康S220相机,开机镜头来回伸缩,然后提示镜头错误。拆机,取出镜头,单独给镜头电机供电,伸缩很正常,像这样的问题,一般不是机械故障,所以直接换后组排线,装机,开机,OK,嘿嘿,这机器就这通病。附图

网友:
厉害,,我也修到相机,像排线配件很难找,

网友:
量了是排线断了还是虚焊吗?

网友:
只要笔记本能修好了 好像学修其他的 都简单死不是?

网友:
楼主经常维修相机吗?我有一台佳能PC1200认不到SD卡,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
LZ高手啊。直接就分析出原因了!

网友:
楼主后组排线是图上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