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78M3-RL 掉电重启

楼主(2013-08-10):
这个板子在使用一段时间久重启,有时候重启了还时候不跑码。正常使用的CPU供电是1.2V  重启的时候瞬间变成1.0v  CPU是芯片是RT8855和RT9619A  这两个芯片都换了还是 不行,查了EN,是3.3v  线路跟6312差不多。 一个102和103电阻,在一个702小场馆还有一个三极管子。 这些都换了,使用的时间比较久一些,可是还是会重启。!!!

网友:
说清楚点,重启时间是一致还是不固定?开机到重启时间是多久

网友A:
重启的时候不跑码,复位灯有没有亮?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梅毒的板子是CPU供电坏的 北桥 南桥坏    大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的时候不跑码,复位灯有没有亮?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有时候就会不跑码,而却CPU没供电,我已经查了,还需要查什么呢

网友:
帖子沉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会不跑码,而却CPU没供电,我已经查了,还需要查什么呢

在不跑马的时候压一压CPU座子看跑不跑··或是压北桥··不过按你说的现象CPU座子空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你按我说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跑马的时候压一压CPU座子看跑不跑··或是压北桥··不过按你说的现象CPU座子空焊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

  是AMD的,

网友C:
亲.现在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现在有结果了吗?

在试机子,等明天才有结果呢

网友D:
把内存IC及MOS管换了试试。我刚遇到杰微JWC61M板子,测所有供电都”认为“正常,但开机未跑码就掉电。想到掉电之前出现过时能开机又时不能开机,也出现过开机后不到半小时就花屏,重点放在内存上,反复测内存供电,发现第一放触发1.92v,接着第二次触发是1.98v,第三次2.02v,感觉不对,用手摸MOS管发烫,试着把W83321G和两MOS管换了,正常开机,运行3小时未再出问题。
唉,穷,没”波波“,修起来难度大。”地方“小,业务量达不到有”台“有”波“的条件。

网友:
AMD的内存供电不正常是要引起掉电的。我前面回复就是AMD的。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的电源一定是好的,因为我遇到过电源不良,待机电压+5VSB有时只有3V左右。CPU供电降低时查各供电有没有变化,有没有PG信号。这种情况大多是IC和场管不良、桥子座子虚了。最好的方法是对比,对比不了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的电源一定是好的,因为我遇到过电源不良,待机电压+5VSB有时只有3V左右。CPU供电降低时查各供 ...

电源这个一定是好的,不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内存IC及MOS管换了试试。我刚遇到杰微JWC61M板子,测所有供电都”认为“正常,但开机未跑码就掉电。想到掉 ...

恩,我再查查!!!

网友:
现在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换cpu了么 AMD的cpu容易坏 压北桥

网友F:
助楼主能修好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助楼主能修好喔

谢谢

网友:
cpu温度过高也要重启,我以前遇到个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不定时重启的首先怀疑一下CPU,这东西一般不坏,一坏很头疼,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
同意楼主:
5.0
瞧瞧嘎嘎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