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XXX广达TE1M维修

楼主(2013-08-10):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也不晓得是东芝么型号,看了是广达TE1的板子,说起TE1,那是。。。965的,GM45的架构都有,还有图纸不一样的,版本都很多,大同小异,,同行说是内存不过,加电,看电流都没变化,断电,测试CPURST木有,好吧,接下来看PCI复位有,是个什么情况呢,这板子老火啊,因为这个板子上有3个PCIE接口,有LAD信号的就一个,理解,但插上就亮一个灯,2位的诊断卡亮一个灯,通常来讲都是缺电压,但是既然PCI复位都有了,应该电压也都出来了啊,鉴于广达的2级转换电压易出问题,还是都测试了一便,电压都转换出来了,嘿,你只亮一个灯,不管你,接下来查NB的条件,各个小供电,时钟,PWROK SB到NB的复位,接着就只有BGA了,撕下贴纸,上BGA,心想,如果加焊不行,就要花大功夫,DMI一对一对的量,发牢骚一下,买的2代内存组织卡,奶奶的,插进去PIN都是移位的,牛头不对马嘴,假负载是指望不上了,这种东西生产出来,真是让我们维修的伤不起啊,一段时间过后,BGA下来,量的北桥VCCP无短路,加电,测得CPU C1脚已经有1,。0V的电压了,CPU,内存,全部装上,加电掉电一次,接上小电池,再开机,东芝LOGO出来。。。。。

网友:
上点图就好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A:
TE1我太熟了,在厂里修了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1我太熟了,在厂里修了好几年

TE1的版本太多了

网友:
只要是广达做的,我都搞过。我在广达就负责这个机各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