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有一个陶瓷电容 炸了,

楼主(2013-08-10):
各位高手,这个陶瓷电容炸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不用知道什么型号,再找一个电源,把那个拆下就可以通用的,你要注意,这个东西都炸了的,后级肯定有严重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才会爆它的, 便宜电源不值得搞它!

网友:
看清标记,应该是热敏电阻,如是并联在交流电源两端,应该是压敏电阻,不可乱换哦。

网友:
感觉像NTC的热敏电阻

网友:
这个不是陶瓷电容耶,这是压敏电阻,主要是防雷击以及市电不稳造成电源大面积烧毁的!在废电源上面拆一个装上就可,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不是电容而是压敏电阻,防雷保护的

网友:
这不是电容   这是热敏电阻,没有他就没有220v

网友:
这个量下桥堆没有问题,供电管,IC,不问题这个可以不装,,去掉.一样可以用
只是以后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
电源是不是遭雷击啊, 拆个电源,对着量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楼上几位的回复,长经验

网友:
晕,我老师教我 说这是个限流电阻,平时防雷击,电压不稳,等等,这个东西坏了,百分之百还有其他元件损坏。

网友A:
同意。。这种电源是不会装压敏电阻的。。这就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肯定有短路。貌似保险也烧掉了

网友:
像是热敏电阻

网友:
是热敏电阻,作用是阻碍开机时给电容冲电时的大电流,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就慢慢变为0,起到对后级电路保护的作用!

网友:
我这杂牌电源也有这个 我这里是热敏电阻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电容,我觉得是压敏电阻,吸收浪涌电流的,通常是雷击损坏,不过楼上几位师傅说这个电源不会用压敏而是热敏电阻,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
杂牌电源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种电源是不会装压敏电阻的。。这就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同意楼主的意见!建议一楼先检查一下桥和滤波电容吧!无短路在更换热敏电阻和保险...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不是陶瓷电容耶,这是热敏电阻

网友:
NTC热敏电阻,大概在5欧左右,随着温度升高,阻值变低!是串联在零线或火线上的,不是并联!

网友:
NTC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