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维修案例!

楼主(2013-08-10):
  前两天接到客户一台三星E1920NW液晶显示器一台,症状为:时而开机不显示,大部分为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开检修发现:驱动板所需的5V直流只有2.5V-3V之间跳变,高压供电15V直流只有8V-9V之间跳变。(此板使用ICE2QR0665电源芯片)

  维修过程:开始怀疑是反馈部分出现故障,进行替换光耦、T431无果,进行对供电部分电阻、二极管、电容等零器件检测,没果。由于这电源板不需外置的开关管进行驱动变压器,所以直接怀疑电源芯片。在TB上订了几个回来,货一到就进行拆装,第一个装上通电检测5V、15V为0V,真晕!再换一个装上通电检测5V、15V,这次有电压了,但5V一直为3.6V-6V不停地跳变,而15V为13.2-18V不停地跳变,还是晕!再换,这次可算正常了,5V为4.98V,15V为15.3V。这次算完成了维修过程,开机正常。

  总括一:ICE2QR0665出现故障会导致没供电输出和输出电压不停跳变
  总括二:TB上买芯片千万别就买一两个,还要挑选一些好的卖家(最好是天猫店)

网友:
这个电源为他激式开关电源电路,一般这种开关电源无输出和输出不稳的时候先排除短路,然后再考察芯片更换

网友:
做事就得麻溜的  果断换下电源管理试试 不行再找原因呗

网友:
嗯,学到这一层还要花些功夫!先把经验收藏!

网友:
在你没有零件的情况下,你能马上换上电源管理/某指定零件进行代换尝试吗?